[内存维修]
讨论换内存颗粒的方法

楼主(2007-05-25):
我用风枪和烙铁换内存颗粒,用850风枪两边吹,再用烙铁把引脚踏平,再用风枪吹上去,多数不行,我就用铬铁拖一遍,发现成功率不高,而且还很慢.尤其是双面条,换个内存板,要半天,换了后还不能用.真是气呀.
内存颗粒

网友:
还没动手过,等老手来谈谈经验

网友:
换内存有很多方法,有人直接用烙铁不用风枪,我一般是用风枪吹下用烙铁焊上,
你练好你的焊功就不用担心焊不成功的了!

网友:
估计你不熟练吧
我换也没有问题
风枪也是便宜货,上下片子用烙铁风枪都可以
换一片10分钟不到
[
]

网友:
这种事就同问如何一拳可以把人打趴下,再问用处都不大。
拆焊的经验论坛里已经很多了。关键就如楼上两位所言----------练。你觉得什么顺手,就练什么。

网友:
风枪怎么不行呢 我就是用风枪换的内存颗粒 从来都是好的

网友:
内存颗粒的三种更换方法
1.如果有10多条要换板,可以一次的把它放到烤箱里(温度150度),全部把芯片烤出来。新PCB板刷锡贴上内存芯片,再一起放进烤箱一下就成了,全部不用1个小时就可完成,完成后与工厂出来的一样,做出来的质量最好。
2.单条内存,芯片比较新的(05年以后产),可以用大热风抢来吹(温度设在280至330度左右),大约20分钟完成,质量排次
3.单条内存,芯片比较旧(04年前产及打磨芯片),最好用烙铁来焯,避免造成芯片损坏。焯工好的一次过就能完成,不好的可能会有虚焯、短路,要多焯几次。

网友:
楼上,你发个专贴,能稍微详细一点更好。以后谁问就给个链接,省得一天重复同样的问题。
链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修过那种很薄的颗粒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F%C5%C1%A3
大家拆焊颗粒都用什么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F%C5%C1%A3
[
]

网友:
应该是个手艺活,我焊过几次,没一次成功过,看来还得努力呀。

网友:
用热风枪吹

网友:
我焊过4次,没一次成功过

网友:
谢谢7楼的大师,我会向你学习

网友:
没动过手,估计不大会去动了

网友A:
我也用850风枪的,焊上焊下没问题啊,焊上去的时候先用烙铁搞点点松香在焊板脚上,把颗粒对准引脚再用风枪把颗粒一吹就粘上了.吹的时候吹颗粒脚不吹中间就行了

网友:
估计你不熟练吧
我换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恒温烙铁,堆锡拖焊法。

网友:
如果焊不成功的话,你的方法还是不对,

网友:
我一般都用烙铁
以后BGA的那种就没有办法了
更不好换了

网友:
我这几天就在拆呀焊内存颗粒,好不容易搞好了一个可以用了,还一个上去开不了机,也是用风枪(20块的东西,高级设备等些日子再买,呵呵)下,烙铁拖得,不过焊膏到处都是,不好洗

网友:
风枪吹下来,用烙铁焊上,是936防静电的那种烙铁哦。
芯片怕静电啊,用一般的烙铁就要小心了。

网友:
焊和拆都是简单活 我觉得最难还是上锡 不是上不平 就是上太薄(很容易造成虚焊)
听说地下工厂拆颗粒都是用油锅榨的

网友(2007-07-11):
换的头一次没有成功,换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定能成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2007-10-04):
我也用风枪换过,三条一条能用

网友:
内存焊接要求焊工极其严格。。

网友:
热风枪可以用
但是要重新弄锡球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吹下来,用烙铁焊上去.成功的次数不多.

网友:
现在ddr2代的内存大部分芯片都是bga封接的,不好修了.

网友(2007-11-27):
郁闷,
我想,应该是用风枪的,因为我都是用风枪,但我还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