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掉个小电容,补焊回去后报警了

楼主(2007-05-25):
一条512双面内存,不小心把存片下(右下角)的一个小电容弄碰掉了,结果开机报警。经观察后找回该碰掉的小电容,补焊回去了,但开机依旧报警,怎回事?

网友:
呵...一定是没焊好吧..或者是还有别的也给.....

网友:
一般小电容影响不大的,你最好用测试仪测一下内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元件上的焊脚和元件之间裂了,焊点是焊上 了,但元件没接入电路

网友:
确定是电容吗?
条子上少两颗都没事,但电阻一颗都不能少

网友:
短路了吧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今天有空,再次把内存上的小电容拆开后清理焊盘,再重新焊回去,开机不报警了,但走码到60停住了,不亮。排除机子本身问题,肯定是内存的故障,刷新内存BIOS有用吗?

网友:
刷内存spd也没用的
还是在电路上

网友:
请教,我仔细看了电路,没发现异样呀,该如何进行检修,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会不会当时掉了电容后插入主板就损坏了某个芯片或SPD,请高手们给点建议啊,512丢了太可惜了

网友:
观注中,学习一下

网友:
是呀,内存上的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的,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电容的连线都是粗的哦

网友:
会不会是焊接方法不正确损坏了电容

网友:
你换上去的电容是原配电容吗,或着说容值差多少???

网友(2007-07-20):
换上去的电容就是原配的, 是在机箱内找到的, 当时我还以为很幸运, 结果装上去后也无法启动, 开机报警了

网友:
我的内存上掉了3个啊!!!郁闷!!

网友:
一般情况下,掉一个  两个的电容没有什么影响,可以正常点亮,对于楼主所说的,我建议用内存诊断卡扫描一下,如果没有卡的话,用一根好的内存带上你现在点不亮的内存用RST软件仔细扫描几下,看看颗类有没有问题!    我一般补电容,补后都会通过万用表量一下值,确定一下是否焊好!

网友:
本人努力学习中呀!看看

网友:
本人努力学习中,希望各位老大多指点,谢谢!

网友:
学习  是个典型案例  以后多多注意

网友:
内存上的电容我试过好多次弄掉了开机DEBUG卡报A7,楼主你看着办吧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我上次一个SD的条子我焊好了就好了
还有看看电容是否坏的或者是大小是否基本一致~
可以稍微大点~

网友(2007-08-23):
内存中电容可有可无```除非你掉的电阻就不行了``找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干什么掉了`

网友:
用RST内存测试软件测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