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915不插DEBUG卡就不亮

楼主(2007-05-25):
碰上一技嘉915,电压正常,就是不亮,把诊断卡插上去看信号,就亮了,而且进系统也没有任何问题。
诊断卡拔下后就又不亮了。插上去就正常了。
我是不是要送张卡给他才OK?
发现我老碰上些没道理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PCI槽是不是有倒针的。

网友:
没有。
DEBUG卡随便插哪槽都行,但一定要插了才亮

网友:
神了。买下来收藏。。。。。

网友:
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主板,很奇怪.不解

网友:
我也踫到过这类问题,不过都是只插一次就好,下次就不用了.好像CPU座上负载一样,不上负载没有电压,一加上负载他的供电管就有了电压.那个PCI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当上测试卡的时候,一开机测试卡就工作,把PCI的各个电路联通,全面的检测各个信号的工作状态.相当于一个负载.但上网卡或别的卡时,一般你不正常开机它们不会工作,或者说工作时只针对它有用的信号,而不能全面检测主板上的各个信号,也就起不到负载的作用,  ....思路断了,对与不对各位给点意见吧

网友:
PCI附近断线,我也曾遇到过。

网友:
看来是存在断路,,,,

网友:
肯定是断线了~
你随便找了PCI设备插上去看看~

网友:
我看楼主不要找了 送客户个 卡 吧
也剩的自己浪费时间找了

网友:
还是跟PCI这块有关系!慢慢跑电路吧!个人认为不可能是AD 的问题!

网友:
GA-915pm 主板怪问题

一块GA-915pm主板,曾被修过看得出被刷过BIOS,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很好,可当正常关机以后,再按PWON就开不了机了非要将主板上的电源插头拔掉重新装上去才能再次开机,当正常关机以后又是那样开不了机,接着我就量绿线关机以后仍是0V,PWON为5V,把电源拔掉再插绿线才会变成5V,才能正常开机。怎么回事。。。。。。。。。。。。。。

网友:
一是线路的问题
二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见过,说不清是哪里的事儿.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期待你的反馈

网友:
应该是PCI附近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