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5):
在基地买的370假负载,不知道VID在哪里~~~,上面是不是没VID呢?
还是在一个角上有几个点用焊锡搭在一起的就是VID的测试点?
大家一般怎么测VID的电压阻值的呢?
[
]
测试点

网友:
锡焊在一起的,如要打vid各自阻值,去掉假负载,打对应脚的阻值。

网友:
那加电后,主板正常的话所有VID的电压都一样的么?

网友:
他已经规定好了,上面标的数值是规定的VID条件下的核心电压值。不同vid定义有不同的核心电压,否则给你标多少合适?
[
]

网友:
是啊,标一个测就好了,主要看工作时候正常

网友:
VID可以打电压IC上相应脚!

网友:
发觉这个网站的技术还真不错啊

网友:
VID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数据口 还是其它呢?不指那位高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电压识别认证

网友:
vid本身在假负载上是不测量的,他的好坏反映在核心电压上。如要测量vid本身照夜雨斑竹的说法去做,现把本人发的说明小做修改,如有疑问,请先看下面的帖子。如帖内已经答复的问题将不再重复。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C%D9%B8%BA%D4%D8

网友:
张老师,请问没有示波器怎么测时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能不能说详细点,新手在学习:

网友:
晕死..没示波器怎么看波形
???

网友:
在上面测不到电压,最好的办法是去测VID脚不要假负载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看不到波形就只有量电压了

网友:
修主板 显卡要多少M的示波器?

网友:
坛上的示波器 质量如何?

网友(2007-07-07):
是美国泰克的示波器,年代大久了吧。

网友(2007-08-11):
我也不会用,现在手里有两个478和370的都是小灯不明白怎么用啊

网友:
好像没见过那种的噢`

网友:
不错。看了看了。继续了解假什么的

网友(2007-10-05):
早就有几种假负载,一直都不怎么会用,还得和老师学习

网友(2008-01-04):
好东东
收下了,学习,谢谢张老师.........
.

网友(2008-03-08):
还没见过示波器长啥样呢 学习学习假负载

网友:
这个网站真的恨不错!本人正在学习中!喜欢在这个论坛里也能学到更多!

网友:
真是好贴,学习了。刚在学这方面的。

网友:
茅塞顿开, 真是好贴,学习了。刚在学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