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怎么判断哪个是MOS管?

楼主(2007-05-25):
N304AS是不是?60N03是不 80N03是不? 怎么知道哪里是D 哪个是S 哪个是G 量D的电压是指D对地的电压?

网友:
一般主板上个头大点的3个脚的方块,就是传说中的MOS管了
D极就是那个很大的引脚。G极是控制极,能看字的方向的左边引脚。S级一般(说的是一般)为输出极。是电压控制管,通过控制G极电压的大小来控制输出极的电压大小。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