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灵了

楼主(2007-05-25):
今天刚拿到850,拆了几个芯片还可以,总结个经验就是刚看到芯片有冒烟时,可能是助焊剂的烟,这时拿芯片火候最好,高兴的马上就真干起来,拿出一块有问题的板子,怀疑是靠近PCI插槽的MOS管坏了,风枪对MOS就吹,等看到有烟了,就赶紧用镊子往下出MOS管,还是有点紧张,毕竟不是练习,怎么拿不下来,结结实实的,原来一看不是MOS管那的烟,是PCI插槽起火了,

网友:
用铁皮挡住塑料槽就没有你说的事了。熟练的人一般不会到这程度。

网友:
这样也行?拜楼主~~不管是吹MOS管还是集成IC,都是转着吹其引脚,比较不容易烤焦电路板,你这样吹,比较脆弱的IC没吹下来已经坏了
本人也很菜,多积累经验就OK了

网友:
风枪就是在基地配件买的,就带一个小的嘴,所以也没用嘴,就用大嘴吹的,MOS管那么点,怎么转着吹,还怕把他周围的小电阻和电容吹跑了

网友:
就用小嘴啊!小嘴是最常用的。我倒有好几个嘴,别的闲着,从来不用。你是否觉得嘴小了?

网友:
温度调的不对的话

吹内存那种超薄封装的芯片,100%吹下来就挂了

网友:
对,觉的嘴小了,我根本就没用嘴,但风速在3,如果用上嘴,那个嘴有5-6厘米长,风速要调多大合适

网友:
嘴小的容易控制范围吧,大了受热范围就大了,容易出事,LZ的经验要改下了,冒烟不是好方法

网友:
我和你的850一样,我都是调到3~4,温度5左右

网友:
850一般是350以下
风力一半就可以了~
风枪不上嘴是绝对不可以的!!!
一般用小嘴或者次小的就可以!吹的时候不要吹芯片的中心 要吹引脚!
如果是MOS管就吹上面大的触电 最后吹两个小引脚 或者用烙铁点一下引脚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
今天换个MOS管,成功了,拆用的风枪,上用的烙铁,但用烙铁D极大的触点老觉不把握,上电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