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910BU显示器,屏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

楼主(2007-05-25):
场行同时扩或小,但是都可以通过调节行场尺寸调节到满屏的,大的时候,在数字调到40多就到边了,小的时候要调到90多到边。我仔细找过板子上焊点了,应该不是虚焊.还有什么原因呢???
显示器

网友:
.曾经修过这样的机器.有条件的换个包试试

网友:
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
我修过类似的机器,最后查出原因是电源的反馈变压器一引脚虚接,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2007-09-07):
出现这种现象时二次电源的供电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图象大小变化的时候,供电应该是跟着变化的,我估计应该是电源电压变化了.....问题应该还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