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AGP引脚得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请问,AGP 2X 4X 8X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嘛?
我在很多地方看到有AGP的引脚定义资料,但从没看到过哪个地方在给出引脚定义时说明这是2X还是4X或者8X的引脚定义。
是不是他们的引脚定义都一样,不同速度的AGP口,只是各引脚上的电压、频率不同而已?

网友:
象这个问题啊,我也不怎么的清楚,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不是它们的引脚定义上来说的。现在都不怎么用AGP的拉,现在差不多是PCIE的了。我也只是个新手,

网友:
不一样,有3。3伏,通用,和1。5伏3个版本,只是资料不大好找而已。

网友:
看看A2的引脚定义 type什么的

网友:
下面的有不同定义(A、B面中至少一个不同)
14,18,22~25,32,34,40,42~45,47,52,58,64

参见我刚发的资料

不同AGP槽引脚定义对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 张先生的 图纸
又有新的收获了

网友:
路过,谢谢张老师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