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如何冲洗南北桥问题

楼主(2007-05-26):
我在论坛上经常看到人家说冲洗南北桥的   我不知道是这所谓的冲洗是怎么做的    具体的操作    还有一般用的什么来冲洗   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了

帮你明确一下题目----张先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招是作坊维修想出来的
用洗板水或其他不易导电的有机溶剂冲洗南桥底部的锡珠
把其中可能造成内连或短路的灰尘等冲洗出来 然后用风枪吹干并放置一段时间后再使用~

理论上来说你用自来水洗都没关系 只要你洗干净了把他吹干 不要连电就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洗板水或易干的液体。

网友:
用松香水..很好用...
或者酒精

网友:
我以前洗过一块扳子   吹干后还特意放了两天结果不上电了  不敢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