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AGP槽引脚定义对照

楼主(2007-05-26):
贴出来的内容与附件一样,附件里的表格是一样大的,制作图片的时候大小自己变了,如果只是使用没有影响。
AGP Bus Pin Out, V 2.0
经过核对
1.14,18,22~25,32,34,40,42~45,47,52,58,64定义有差别;
2.3。0版本参照1。5V

AGP Bus Pin Out, V 2.0.rar

网友:
另外,请问张先生,你资料里所谓的3.3 Volt Boards、Universal Boards、1.5 Volt Boards,是不是分别对应AGP2X 4X 8X呀?

网友:
这是2。0规范,1X,2X,4X。 8X的属于3。0规范,参照1.5V栏。里面有说(我看资料后加的)。

网友:
张先生,可能我太愚钝了,我还是没完全搞明白
再麻烦您一下,您就直接告诉我,AGP2X 4X 8X的槽,分别应该看哪一栏吧.
您制作的表格里分3.3 Volt Boards、Universal Boards、1.5 Volt Boards 3栏,照我目前的理解,8X的槽应该看1.5 Volt Boards这一栏,那么AGP2X 4X的槽,到底应该看哪一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