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锡

楼主(2007-05-26):
看了有关用850吹下IO的资料,然后再用850焊回去的时候需要不需要上锡呢?谢谢!

网友:
我很菜,现在我还天天在炼这东西.说说我的方法.一般装IO我是不上锡的.用850吹一下焊盘,把锡吹溶就可以了.在焊盘上放适量的助焊剂,放上好的IO.将对角的四个脚用烙铁焊好.再用风枪吹就可以啦.吹的时候用聂子按住IO,锡溶了之后IO就粘在焊盘上了.拿走风枪,等锡开始冷却再把聂子拿开,行啦...
最好是拿几张坏网卡声卡多炼些时间,这样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这就是我现在装IO的方法了,有什么不对或者需要纠正的地方请各位赐教.

网友:
焊I/O一般是用烙铁 当然要加锡  然后拖锡
如果是用风枪吹的话一般PCB上的焊盘上有一点点残留的锡 那就足够了~直接吹化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得用烙铁上锡拖哦。I/O上在那点残余的锡上面,有可能虚旱哦。免得换个新I/O上去不好。造成对主板故障误判。多走弯路。

网友:
我们是要的,可以不要吗??能不要的话,那省事多了~~`

网友:
我不重新上锡,拆下后也不除锡,只是用风枪吹平。几乎没有人和我一样,各人自己想法子哦。

网友:
焊盘上留适当的锡就行了。

网友:
张老的方法我以前一直用,缺点是有的主板焊锡多的话,吹平了也容易连接到一起,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先用850把IO吹下,再用936把焊盘刮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IO不错位,刮平后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再涂点液体助焊剂,放好IO用936固定4个脚,再用850吹上就OK了。焊接好后一点也看不出修过 ,我现在5分钟就可以焊一个IO,又干净又快捷。

网友A:
我还是不行,老对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行,老对不齐

这是操作人员的问题...

网友B:
对不齐怪谁?只能怪自己的手和眼睛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能百米跑进13秒,我怪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齐怪谁?只能怪自己的手和眼睛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能百米跑进13秒,我怪谁?

张老此言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行,老对不齐

熟能生巧的,多练习几次 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上锡的,否则用风枪吹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