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请问一般主板或显卡的BGA是如何加焊的.用850可以吗?是不是先将助焊剂灌入BGA内部,然后在BGA上方加热让其锡球溶化?需要在底部加热吗?加热时风/温大概调多大?没办法,因为太菜了,只好一样一样的问.
助焊剂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请版主指导一下。

网友:
850对手感要求很高,一般是用风筒加焊。
[
]

网友:
底部要加大面积低温,不然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850不适何加焊,安泰8300或快克858D之类的会好一些,当然如果有白光852那就更好了
但总结出来一句话,任何工作都要有一个会使用的人来操作,才能发挥效果的。
而且风枪终究是风枪。达不到BGA机的效果。

网友:
飞翔老师,如果用电吹风在底部加热,再用850在顶部吹可以吗?因为现在正在学习阶段,手头上只有850.等弄懂点皮毛再买好点的工具.

网友:
建议一种经济的BGA回焊方式
用论坛里的提及的红外发热砖或是石英灯管作下加热。。。
用8300或858D作上加热。
这个是投资最少,效果最好的了。

网友:
楼上千手观音,你忙得过来?我给你说,帖子上的有关焊接的,补焊的看看就可以了,要真想能解决问题,弄坏几十个后你可能就能弄好了。到那时侯别人来问你,估计你就回用我今天说的话给他说的。
这里说的是纸上谈兵,连隔岸观火都谈不上,更谈不上身临其境了。

网友:
谢谢飞翔老师和张老师啦,听起来真的一生受用...

网友:
看来BGA是比较难搞呀!

网友(2007-07-11):
用热风筒比较好,就在下面加热,速度很快哦,我觉的比热凤枪好用。看自己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