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有个C3866三极管,用什么管可以代换?

楼主(2007-05-26):
一个小电源坏了,是在我手里坏的。主人让我陪。晕啊。现在找到坏件了。
就是没件换。
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随便找个13007放上去就可以.

网友:
就是啊,用13007和4242之类的两个都换.

网友:
但是 一定要注意引脚定义 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