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YO915跑E4(已解决)

楼主(2007-05-26):
最近拿到一块SOYO915的板子,不开机 经测内存供电15N30H坏,换过15N03H后能开机,诊断卡跑 C1 C7 E4 然后就卡住了 无显示.请问还有可能那里会出问题.我是菜鸟 不要笑话我哦

结论:
刷bios后ok!---------张先生

网友:
感觉e4还是在内存上,内存没跑完,距虚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新手阅读区有主题帖!
可以当内存过一半维修 自己看吧~

网友:
换好后电压为多少,查内存总线,参考电压,供电电压和上拉电压是否正常,还有6条时钟

网友:
没过内存,看看其他的正不正常

网友:
没过内存,查SM总线

网友:
谢谢 大家 刷过BIOS就OK了

网友:
看来这BIOS 出问题 什么现象都有啊

网友:
不过内存刷BIOS的也不在少数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