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CPU无复位电压或电压不正常的又一思路!!

楼主(2007-05-26):
今日修到客户主板技嘉GA-8IPE1000MK一块。开始故障为不加电。经取20针插头后再插可以通电!cpu可以工作并跑码至C4 C5。而后多加了几次电后竟然诊断卡不跑码了。CPU竟不工作了!尔后上假负载检测供电 时钟 PG 辅助供电 AD都正常,就是复位电压为0.57V,显然不对!(这块板可以复位)检测AGP旁的2个MOS管电压也正常。AGP同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就只差没查AD了)检测32.768的时钟电压分别为0.09V 和0.27v,更换时钟故障一样!下一步该换IO了吧!可是换一新的IO(8712F-A)连电都不加了!(很是郁闷,现在都没想出为什么!)。换上原先的IO可以加电开机,但故障一样!
后来检测SB NB的对地阻值都没什么可疑的地方,排除桥的问题!到最后上假负载从测试点(复位)追电路发现先进了一个62欧的电阻而后进了一个数字是301的电阻。打其阻值不对而且微黄。管他的。换了再说,后找了一个“331”的电阻更换(实在找不到“301”的)。加电量电压:复位为1.67了。上CPU 一切正常,自检通过。故障修复!
此次维修费了我老大半天时间,大家以后修复此类故障可以借鉴!这块板子差点被我判了死刑了!
[
]
cpu

网友:
语言水平有限,不知大家看不看得明白?

网友:
明白了 CPU无复位 你判断北桥挂了
你老大判断是北桥到CPU复位点的电阻挂了 更换后OK!
你之前应该打一下复位点的阻值 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能明白,祝贺一下,这样表达孙然有点不精确,可是能把维修者的当时的思路与状态完整的表达出来,提倡这样发贴。有个完整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当时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呀!可能是当局者迷吧!!

网友:
你是成都那家维修的》》》

网友:
芯盟科技!没在电脑城!

网友:
我水平有限,看的是一头雾水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不过我直接给主板判了死刑 汗!~ 早点看到这贴子就好了

网友:
简单说就是复位上有个电阻烧坏,估计断或变大的可能性大,引起复位电压低造成故障。

网友:
其实这个故障很简单就换了一个电阻。关键是这种问题容易误导我们的思路,CPU无复位就习惯的查跟复位有关的芯片(含桥)了!!

网友:
老大,GA的ITE8712F是专用的,你换上普通的IO当然不能开机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有点鄙视技嘉了。动8712的手脚!!谢谢说明!

网友:
当遇到你所说的AGP和其它点都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先就要跑线路,而不是怀凝和更换芯片.

网友:
你之前应该打一下复位点的阻值 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
顶起

网友:
成都那家的呢?在东华还是A世界还是数码?还是新世界,还是成都电脑城还是百脑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搞游离的!

网友:
恨天无眼 是哪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北桥到CPU线路开 应该是1.7左右 他换的应该是连到核心的上拉

网友:
CPU的复位应该有多少的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