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修845GV一例

楼主(2007-05-26):
技星845GV故障为: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这是明显的通电保护现象.打阻值没有发现哪有明显短路.上电源不开机也没有发现芯片热的.
这时我量下COMS跳线发现只有0.8V,电池处却有3.1V.
问题就在这了,细查COMS电路中有一贴片电容OVER.从接手到OK不到5分钟.100米到手,这才有修板乐趣.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这样的故障能收100米?大哥好强~~
顶

网友:
服了你.跟你混算了.这样也能收100.

网友:
845 100大米?
天理何在啊~

网友:
太黑了。我怎么就没遇到过

网友:
歼商呀!!!心里严重不平衡!!

网友:
我问下这电容是击穿了吗

网友:
我在的这间公司装系统就收80.你们低价是中国人的特性造成的.
我觉得修一主板100一点都不贵,我不给她修好她就得换新那就要出更多的钱.
我真不知道什么你们这就叫黑.
还有我们面对的是终端客户,修好对一台不能开机故障的电脑收100根本就不贵.
[
]

网友:
哇哇,吐血

网友A:
兄弟,太感谢了,我今天收到一块845的主板问题就是和你一样,在本站也发表了,最终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无意中看到你的贴子,量了一下cmos跳线没3。0电压,我靠,原来跳线跳反了,调正后通电正常,一切ok~~~

网友:
不平衡!偶修915的也收不上100:'

网友:
没什么不平衡的 给电脑店修版是赚不到这个数的 终端用户就不客气了(可惜我都没遇到终端客户

网友:
是啊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收费,要不然怎么赚钱

网友:
严重不平衡 像这种故障 我最多也就收40啊 楼主干一片板等于我的两倍多了 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个在我们这最多30米
你不修别人修

网友:
强顶大哥.小弟这边有学到新招了.
我觉得有时候能拿多点"米"就多拿.我们付出了劳动为什么就不能拿多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值得学习,以前这种情况如不是cpu旁的mos管坏就没办法了!

网友:
能买一块二手的板了,呵呵,不过没成本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