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贴片二极管能否和圆桶形二极管代换

楼主(2007-05-26):
主板内存旁的贴片二极管GW5820能否和圆桶形的1N5819代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两个管的具体参数,如果差不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是看耐压和电流参数.

网友:
换了,板子修好了,高兴了

网友:
恩  恭喜!!
    一般主板上的 二极管都可以互换

网友:
只要性能参数差不多就可以换,

网友:
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只是前者功率较大,而后者功率较小,长时间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最好是用大功率的去换
主板修好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