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PE主板不识别PCI设备

楼主(2007-05-26):
一,先是整板无复位,换IO后正常.
客户取走后有拿来说PCI设备找不到,自己检查了一下,用PCI显卡能点亮,但是进XP后就不能识别任何PCI设备.系统装过了
PCI几组供电都检查了,是正常的,想刷了BIOS,可惜冠盟的垃圾板子连官网都打不开!

到现在没有做的工作是刷BIOS,检查PCI 总线对地电阻.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打PCI的阻值  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打PCI上的AD值,CLK,RST。

INTA-D    TRDY#、IRDY#、等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