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6):
显示器加速级电位器坏了 忽明忽暗的 想在板子的其它地方取个电压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取好
怎么个取法 电压是? 谢了
显示器

网友:
加速器极电压没地方取呀,要做的话一般是在行变上用线绕40多圈的样子

网友:
还要考虑下的是你的加速极的电容是不是漏电

网友:
如果真是加速度的问题.可以在行管的C极整流滤波抽一组上去.
当然换个聚焦盒或包更好一些.

网友:
15以下的可以 17的就换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