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纯平17寸 F107S 不加电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26):
飞利浦 纯平17寸 F107S 不加电

  有310V,电源IC是TEA1507P . 8脚有310V, 其它各脚无电压输出. 已换过1507

  有谁知道1507的具体工作原理,详细告知!

网友:
电源IC坏的话,保护二极管也会坏的。

网友:
外围电路肯定有损坏元件。

网友:
是光藕一侧的一个稳压二极管不良. 更换后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1507的7脚,是不是空脚
请教中...

网友:
图上标NC,我想也许有用,怎么用这个要问高级工程师了!!!

网友:
7脚应该是接同步信号的。接假负载看正常吗,1脚没有电你看看供电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