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5寸LCD中有小亮线..

楼主(2007-05-26):
HKC15寸LCD..中间各有红绿蓝一道细细的亮线,,头发丝这么大,红色同绿色较为明显..蓝色不太明显..,自上到下.....虽说是很细细,但视觉上总是不自然,是灰尘引起的么,,还是LCD屏出了什么问题..能不能修呢??

网友:
我这有一台17寸的LCD,屏幕的右边也有一条细细的蓝线(垂直的),不知道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屏本身的问题?
请问高手如何修理?

网友:
这种问题屏坏的机会大点,也有可能是屏线。如是灰尘的话你擦一下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发个图上来.看一下.
自上到下是不是自上而下的动 .

没相机,无法上图....三条细线是静止的,,不移动,,头发丝这么大,,,从上坚直向下,,

网友:
每条线间隔约一指宽..非常均匀的细线...闪都不闪.,,就像是从上到下都少了一排像素一样..就像是三根有颜色的头发丝崩在屏幕上...头发丝之外的任何部份都显示正常,只是这三根头发丝是有颜色的,,,一根红一根绿一根蓝..确切的说,,坏点不显像素,,我这是坏线..一条线都不显..

网友:
请问楼主搞明白了吗,搞明白了说一下呀

网友:
我觉得要是亮线一般应该是屏电路坏了要是亮点那一定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在广州见过有可以修这样亮线的

网友:
修亮屏的很贵,非常麻烦!!

网友:
一般是液晶屏线压线处断线了,看过一个修这种屏线的过程,修起来需显微镜。

网友:
我的页是,不知道能不能修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学习下,怎么修呢?

网友:
这个和咱们常见的点阵式学习机的液晶屏类似,如果出现某一行或某一列不能显示,一般都是行或列的焊点接触不良。液晶屏也是这样,这种问题是屏的问题,在屏的行列焊接部分,不大好查。

网友:
路过,学习修液晶显示器中,今天收获不少!!

网友:
屏的问题,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也是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