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的位数是指什么?

楼主(2007-05-26):
内存颗粒的位数是指什么?怎么判断是多少位的内存?谢谢

网友:
内存位宽是显存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所能传送数据的位数,位数越大则瞬间所能传输的数据量越大,这是显存的重要参数之一。
内存的颗粒也是一样。位宽不是判断的。而是根据芯片的代号来查找。也可以记一些厂商的编号规则来分析,但可能出错。

SDRAM、DDR和DDRⅡ的总线位宽为64位,RDRAM的位宽为16位。而这两者在结构上有很大区别:SDRAM、DDR和DDRⅡ的64位总线必须由多枚芯片共同实现,计算方法如下:内存模组位宽=内存芯片位宽×单面芯片数量(假定为单面单物理BANK);如果内存芯片的位宽为8位,那么模组中必须、也只能有8颗芯片,多一枚、少一枚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芯片的位宽为4位,模组就必须有16颗芯片才行,显然,为实现更高的模组容量,采用高位宽的芯片是一个好办法。而对RDRAM来说就不是如此,它的内存总线为串联架构,总线位宽就等于内存芯片的位宽。
双通道内存的数据位款就变成了128bit

网友:
如果愿意你就记吧

samsung内存
具体含义解释:
例:samsungk4h280838b-tcb0
主要含义:
第1位——芯片功能k,代表是内存芯片。
第2位——芯片类型4,代表dram。
第3位——芯片的更进一步的类型说明,s代表sdram、h代表ddr、g代表sgram。
第4、5位——容量和刷新速率,容量相同的内存采用不同的刷新速率,也会使用不同的编号。64、62、63、65、66、67、6a代表64mbit的容量;28、27、2a代表128mbit的容量;56、55、57、5a代表256mbit的容量;51代表512mbit的容量。
第6、7位——数据线引脚个数,08代表8位数据;16代表16位数据;32代表32位数据;64代表64位数据。
第11位——连线“-”。
第14、15位——芯片的速率,如60为6ns;70为7ns;7b为7.5ns(cl=3);7c为7.5ns(cl=2);80为8ns;10为10ns(66mhz)。
知道了内存颗粒编码主要数位的含义,拿到一个内存条后就非常容易计算出它的容量。例如一条三星ddr内存,使用18片samsungk4h280838b-tcb0颗粒封装。颗粒编号第4、5位“28”代表该颗粒是128mbits,第6、7位“08”代表该颗粒是8位数据带宽,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该内存条的容量是128mbits(兆数位)×16片/8bits=256mb(兆字节)。
注:“bit”为“数位”,“b”即字节“byte”,一个字节为8位则计算时除以8。关于内存容量的计算,文中所举的例子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ecc内存,每8片8位数据宽度的颗粒就可以组成一条内存;另一种ecc内存,在每64位数据之后,还增加了8位的ecc校验码。通过校验码,可以检测出内存数据中的两位错误,纠正一位错误。所以在实际计算容量的过程中,不计算校验位,具有ecc功能的18片颗粒的内存条实际容量按16乘。在购买时也可以据此判定18片或者9片内存颗粒贴片的内存条是ecc内存。

hynix(hyundai)现代
现代内存的含义:
hy5dv641622at-36
hyxxxxxxxxxxxxxxxx
1、hy代表是现代的产品
2、内存芯片类型:(57=sdram,5d=ddrsdram);
3、工作电压:空白=5v,v=3.3v,u=2.5v
4、芯片容量和刷新速率:16=16mbits、4kref;64=64mbits、8kref;65=64mbits、4kref;128=128mbits、8kref;129=128mbits、4kref;256=256mbits、16kref;257=256mbits、8kref
5、代表芯片输出的数据位宽:40、80、16、32分别代表4位、8位、16位和32位
6、bank数量:1、2、3分别代表2个、4个和8个bank,是2的幂次关系
7、i/o界面:1:sstl_3、 2:sstl_2
8、芯片内核版本:可以为空白或a、b、c、d等字母,越往后代表内核越新
9、代表功耗:l=低功耗芯片,空白=普通芯片
10、内存芯片封装形式:jc=400milsoj,tc=400miltsop-ⅱ,td=13mmtsop-ⅱ,tg=16mmtsop-ⅱ
11、工作速度:55:183mhz、5:200mhz、45:222mhz、43:233mhz、4:250mhz、33:300nhz、l:ddr200、h:ddr266b、 k:ddr266a
现代的mbga封装的颗粒

infineon(英飞凌)
infineon是德国西门子的一个分公司,目前国内市场上西门子的子公司infineon生产的内存颗粒只有两种容量:容量为128mbits的颗粒和容量为256mbits的颗粒。编号中详细列出了其内存的容量、数据宽度。infineon的内存队列组织管理模式都是每个颗粒由4个bank组成。所以其内存颗粒型号比较少,辨别也是最容易的。
hyb39s128400即128mb/4bits,“128”标识的是该颗粒的容量,后三位标识的是该内存数据宽度。其它也是如此,如:hyb39s128800即128mb/8bits;hyb39s128160即128mb/16bits;hyb39s256800即256mb/8bits。
infineon内存颗粒工作速率的表示方法是在其型号最后加一短线,然后标上工作速率。
-7.5——表示该内存的工作频率是133mhz;
-8——表示该内存的工作频率是100mhz。
例如:
1条kingston的内存条,采用16片infineon的hyb39s128400-7.5的内存颗粒生产。其容量计算为:128mbits(兆数位)×16片/8=256mb(兆字节)。
1条ramaxel的内存条,采用8片infineon的hyb39s128800-7.5的内存颗粒生产。其容量计算为:128mbits(兆数位)×8片/8=128mb(兆字节)。

kingmax、kti
kingmax内存的说明
kingmax内存都是采用tinybga封装(tinyballgridarray)。并且该封装模式是专利产品,所以我们看到采用kingmax颗粒制作的内存条全是该厂自己生产。kingmax内存颗粒有两种容量:64mbits和128mbits。在此可以将每种容量系列的内存颗粒型号列表出来。
容量备注:
ksva44t4a0a——64mbits,16m地址空间×4位数据宽度;
ksv884t4a0a——64mbits,8m地址空间×8位数据宽度;
ksv244t4xxx——128mbits,32m地址空间×4位数据宽度;
ksv684t4xxx——128mbits,16m地址空间×8位数据宽度;
ksv864t4xxx——128mbits,8m地址空间×16位数据宽度。
kingmax内存的工作速率有四种状态,是在型号后用短线符号隔开标识内存的工作速率:
-7a——pc133/cl=2;
-7——pc133/cl=3;
-8a——pc100/cl=2;
-8——pc100/cl=3。
例如一条kingmax内存条,采用16片ksv884t4a0a-7a的内存颗粒制造,其容量计算为:64mbits(兆数位)×16片/8=128mb(兆字节)。

micron(美光)
以mt48lc16m8a2tg-75这个编号来说明美光内存的编码规则。
含义:
mt——micron的厂商名称。
48——内存的类型。48代表sdram;46代表ddr。
lc——供电电压。lc代表3v;c代表5v;v代表2.5v。
16m8——内存颗粒容量为128mbits,计算方法是:16m(地址)×8位数据宽度。
a2——内存内核版本号。
tg——封装方式,tg即tsop封装。
-75——内存工作速率,-75即133mhz;-65即150mhz。
实例:一条micronddr内存条,采用18片编号为mt46v32m4-75的颗粒制造。该内存支持ecc功能。所以每个bank是奇数片内存颗粒。
其容量计算为:容量32m×4bit×16片/8=256mb(兆字节)。
winbond(华邦)
含义说明:
wxxxxxxxx
1、w代表内存颗粒是由winbond生产
2、代表显存类型:98为sdram,94为ddrram?
3、代表颗粒的版本号:常见的版本号为b和h;
4、代表封装,h为tsop封装,b为bga封装,d为lqfp封装
5、工作频率:0:10ns、100mhz;8:8ns、125mhz;z:7.5ns、133mhz;y:6.7ns、150mhz;6:6ns、166mhz;5:5ns、200mhz

mosel(台湾茂矽)

台湾茂矽科技是台湾一家较大的内存芯片厂商,对大陆供货不多,因此我们熟悉度不够。这颗粒编号为v54c365164vdt45,从编号的6、7为65表示单颗粒为64/8=8mb,从编号的8、9位16可知单颗粒位宽16bit,从编号的最后3位t45可知颗粒速度为4.5ns

nanya(南亚)、elixir、pqi、pluss、atl、eudar

南亚科技是全球第六大内存芯片厂商,也是去年台湾内存芯片商中唯一盈利的公司,它在全球排名第五位。这颗显存编号为nt5sv8m16ct-7k,其中第4位字母“s”表示是sdram显存,6、7位8m表示单颗粒容量8m,8、9位16表示单颗粒位宽16bit,-7k表示速度为7ns。

v-data(香港威刚)、a-data(台湾威刚)、vt
内存颗粒编号为vdd8608a8a-6b h0327,是6纳秒的颗粒,单面8片颗粒共256m容量,0327代表它的生产日期为2003年第27周

网友:
天啦!我终于搞懂了!非常感谢张先生!

网友:
我是记不了咯,这么多~~~~~

网友(2007-09-17):
一定要记了吗,,要不就没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