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错会烧CPU吗?有没这个可能?

楼主(2007-05-26):
请问高手们,刷错BIOS的版本开机会烧CPU吗?理论上有没有可能,有人试过吗?
cpu

网友:
理论上无可能,实际上没见过,尽管BIOS里面可以调节CPU供电

网友:
应该不可能的吧。。。只要BIOS不是自己重新改过的

网友:
此板子原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亮,诊断卡FF,我刷了BIOS后,开机,诊断卡走码了,走到一半,定住了(什么码忘了),再开机FF。最重要的是现在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一上CPU,供电管Q1的S极无电压输出,CPU没有温度,所以判断烧CPU。

网友:
上假负载呢?

网友:
上假负载一切正常啊,供电1.8 0.8 2.5,时钟1.7,复位1.7都有,462板子

网友:
哦,不好意思,打错了,上贴的时钟1.7应该是PG1.7,我发觉假负载上测试点上的电压值经常是有小幅度变化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楼下继续

网友:
我觉得不会烧CPU,这种可能是没有的,烧CPU有可能是人为的,比如插扒不当啊,象这样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也有过烧CPU啊,我烧过4个CPU,3个939的,一个478的,有2个是人为的.

网友:
理论上有可能 为什么呢?---有些板(极少数)bios错误的话 cpu风扇会不启动 那么长时间就有可能烧cpu
这种概率只有亿分之一

网友:
个人感觉不会烧U
以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认为不会烧CPU。

网友:
从未见过, 也没听过!!

网友:
楼上的夏日电脑,俺是你老同学。。。
我应该没猜错吧

网友:
我觉得不会烧,只是主板启动不了了!!!

网友A(2007-07-15):
英特尔的是不会的,AMD有可能的,但新式的CPU一般不会,老式的CPU有的保护不是很好,过压过流不能及时启动保护电路,发热量大,致使其OVER的可能性极高,刷BIOS后,由于硬件和BIOS中的数据有偏差,保护电路检测到后来不极启动,CPU就有可能挂了,但这种情况就和雷击人一样概率很低的.

网友:
INTEL和AMD都不会的。
BIOS中设计的电压等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网友:
从未见过这种事 不会的

网友:
PC是软硬结合
相辅相成的
假如某些主板将VID信息送给BIOS然后由BIOS通知PWM电路输送电压,而不像很多主板由PWM芯片直接读取VID数据的话是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但是这个可能的情况也几乎可以视同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需要太多的巧合才可能出现。
说了很多废话 对不起 呵呵

网友:
呵呵,我觉得不可能烧U的,即便是你的U被烧了,也应该是其它原因引起的

网友:
CPU没有温度不代表就是烧掉了,你可以拿到别的板子上去测试
CPU没有温度有可能是CPU供电没有,没有供电CPU就没有工作起来,哪来的温度?
上星期我就碰到一块技嘉的板子,上负载有供电输出,上CPU就没有,难道说是CPU坏了嘛?
最后测出,是VID线路上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上好就有供电输出
你照这个检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不会烧,也没听说过会烧U

网友:
感觉是不可能的事,以前没听说过CPU坏的

网友(2007-11-01):
我也认为不会煤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的是不会的,AMD有可能的,但新式的CPU一般不会,老式的CPU有的保护不是很好,过压过流不能及时启动保护电路,发热量大,致使其OVER的可能性极高,刷BIOS后,由于硬件和BIOS中的数据有偏差,保护电路检测到后来不极 ...

看了这帖开始惊了,各位以后刷BIOS是否应该要非常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