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

楼主(2007-05-26):
本人想请教高手帮我说下单步卡的使用,急

网友:
晕,工厂的PE没有给过你说明吗?

不过,那个说明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單步追蹤除錯卡,乃是利用硬體控制的方式,暫停CPU執行動作或Latch特定週期的傳輸資料(如Address、Data、Control)。工程人員利用卡上執行過程中所收集的資料與正常板子作比較,配合PC結構原理推論來判定故障所在。
   A﹒Memory R/W
      PCI單步追蹤除錯卡以PCI BUS訊號為基準判定主機板系統執行Memory Read動作或Memory Write時會在CPU執行完本次Cycle後暫停CPU動作或執行Latch動作,並將PCI BUS上相對應的Address、Data、Control訊號顯示在卡上

  B﹒I/O R/W
     PCI單步追蹤除錯卡以PCI BUS訊號為基準判定主機板系統執行I/O Read動 作或I/O Write時會在CPU執行完本次Cycle後暫停CPU動作或執行Latch動作,並將PCI BUS上相對應的Address、Data、Control訊號顯示在卡上

  C﹒POST Write
     PCI單步追蹤除錯卡以PCI BUS訊號為基準判定主機板系統執行POST Write時會在CPU執行完本次Cycle後暫停CPU動作或執行Latch動作,並將PCI BUS上相對應的Address、Data、Control訊號顯示在卡上

3﹒單步執行卡之實際操作解析
     CPU在起始動作時,其內部ROM將資料放在CS及IP中.其存放資
     料為1111111111111111與0000000000000000. 當開機RESET後CPU
     開始動作時,其CS將向左push一位.其位址將變為FFFF0(1111 1111
          1111 1111 0000),正常開機時,CPU會將FFFF0 值由位址線送出至
     MSC,且伴隨MEMORY READ之指令,CPU之後4個位址為0,亦即
          A0~A3=0,而CPU之A0~A2已將其解碼成BE0#~BE7#,因此開機
          時,A3與BE0~BE7之訊號都為0, 此時,在MSC將有所區分判斷.
     其區分為FFFFF~E0000與DFFFF~00000,如果位址是在FFFFF~E0000
     範圍,便將其傳送至IO (PCI)介面繼續動作.若不是在此範圍,便是將其
     傳送至 MEMORY .而正常狀況會將其先傳送至IO(PCI)介面.但因
     IO(PCI)介面之AD有32條,且ADDRESS與DATA共用同ㄧ訊號,然
     而CPU Address有32條, Data則有64條.所以當藉由PCI介面傳
          送訊號至PIIX時,則需分三次傳送.即 ( A+D+D ) .此時PIIX將接收
          之Address及Data分別傳送至ISA .而PCI是32bit所以每4個位址,PCI
          之IRDY#與TRDY#便產生一次訓號.
     因ISA介面Data有16條,但在開機起始狀態下只用到8條DATA做
     溝通.所以ISA接收從PIIX傳來之Data需分8次來接收 (8+8+8+8)
     +(8+8+8+8) .開機位址FFFF0指向BIOS.故在PIIX之ISA介面送出
          此一位址(FFFFF~E0000)時會主動觸發BIOS CS#之訊號,而
     MEMORY READ之指令經解碼經由CPU之訊號R/W#,D/C#,M/IO#
          送出,轉PCI之C/BE0#~C/BE3#由ISA送出後,產生MEMR#致能BIOS
     之資料線讀取.BIOS再將Data值送至 ISA .依照如此來回傳送.
          因此,如果今天CPU有正確指到位址,正常情況下,BIOS會作出一正
     確回應,而放出一正確之Data值.若CPU能跑完正確前8個位址,亦即
          64條之DATA訓號線正常,之後不需再尋找.
         若今天單步卡上之Address前8個位址值有動作,但Data值卻無變化,
          也就是在BIOS送Data部分出了問題.或是Address有指到正確位址,
          但因BIOS未接獲 [ MEMR# ]之訊號 or [ BIOSCS# ]之訊號,所以,不
          會送出Data值, 而造成執行卡上所顯示之Data並無反應 .如此便可
          由[ MEMR# ] or [ BIOSCS# ] 兩訊號著手. 然如果在正確指向位址之
          後,而 BIOS 也確實接收到 [ MEMR# ] or [ BIOSCS# ] 之訊號,因而
          放出Data .但其所顯示之值卻是錯誤的,意即有可能在Data訊號線出
          了問題,而使得所傳送出來的Data值是錯誤的.因此只需掌握前8個
          位址,DATA之狀況便可確定.
     如果過了8個位址,ADDRESS不動,則DATA不會動,因此需查位址
          線, 甚至往前查尋PCI BUS至CPU BUS之ADDRESS線,若CPU 之
          ADDRESS亦無送出,則轉往控制線訊號.
          然而,今天有可能在單步執行時,其Address , Data 值之傳送皆有正確
          之回應,但在經過幾個cycle之後卻當住了.此時,讓我們回過頭來想想
          ,既然之前能正確指向位址,而 BIOS也正確送出其Data值,意表在先
          前之CPU動作時,其Address , Data 值之傳送過程應無問題. 如此便
          可排除                                                  之

          低位址範圍.代表可能在CPU之某位址出了問題( open or short ) ,才
     會造成其資料傳送錯誤,經過幾個cycle之後而當住了,或者某控制訊
          號線出問題而影響.
          所以,單步執行卡主要在幫助我們劃分問題點,將問題點縮至最小範圍
          ,如縮小之 Address訊號範圍, Data訊號範圍, 或控制訊號範圍再進
          而篩選至ISA BUS, PCI BUS, 或CPU BUS,故可將FF縮至1/9的尋
          找範圍來篩檢問題點.
          然因每個主機板所使用之晶片, 及BIOS所寫之資料內容皆有差異,
     所以其Data值之顯示也有不同.故在使用單步執行卡時,可用一片良
     好之同機種主機板,用以對照 Address 和 Data 之值,進而發現其在
     動作之時,何時出現問題, 進而判斷問題點在何範圍與何處 .

看下上面的文字吧,不过估计你是看过的。TL22使用要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最后是能明白一些汇编和CPU寻址方面的知识

网友:
对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有没有更牛的一些计算方法,不会是失传了吧
不过很感谢你的理论和经验的知识!

网友:
不是啊,我只是想搞清楚到底有没有失传啊,加我又不做工厂做的,我只是听说单步卡维修M02的板啊,这样会更快的解决真的问题
我只是个在维修部的一个打杂的
高手门不要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说飞翔的资料不行,我只是看过这些,他所说的我也看过

网友:
计算机上的技术还不存在失传的问题,多虑了。只会越做越好,越做越便宜。

网友:
那当然了,相信我们这些人肯定不会让那些技术失传的

网友:
如果真有失传的绝技,给我学到手了,到时候------嘿嘿----!

网友:
那有什么绝技哦。大不了还不是维修人员长期以来总结下的经验。我看啊,技术这东西确实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