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求教跑线路的方法

楼主(2007-05-27):
现在想学跑线路,但一看到底下密密麻麻的线路就觉得头有点晕.请老师指点一下步骤,要领...
方法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最好的就是有电路图

网友:
最麻烦的事情
最麻烦的事情也是必须做的事情!拿起万用表,拨到通断测试挡,一节节的测试线路的走向吧!配合看图慢慢就会明白一些道道了

网友:
多看多动手。

网友: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捷径的,有些事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去做的。

网友:
深有体会,还是要潜下心来跑跑。

网友:
就一个字 练!

网友:
线路太密了看的人眼花啊!

网友:
眼花也得看,到有一天你不费事就可以找到,就不费眼睛了。

网友:
哈哈,跑线路是烦,但很有意思.Y的,就不信找不到你

网友: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有点诀窍的,也不能算是咯,应该说是基础:
就像追电源14脚和IO相连的,你就要知道它其中会通过什么?比如是直连的、通过三极管,还是别的什么,这样,就比较容易追出来~~~~~~

网友:
呵呵,说得太有意思了///////就是嘛就不信找不到你。。。。。

网友:
呵呵,也是,再烦也得练啊!!!!!!!

网友:
在万用表上绑一根很细的铁丝
满方便的

网友:
方法
我也觉的用万用表帮铁丝的方法好

网友:
有些线路与主板的里面相通,不知再怎么查下去。

网友:
就算通到里面,也会出来的,除非里面断线,没图纸就难了

网友:
我是在表笔上各绑了一根绣花针,粗点的,加锡固定,用起来蛮爽的。

网友A: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主板电路图哪里有得下载
哪里可以买到QQ:28708060

网友:
这是维修主最重要的步骤,绝对不可省略,还是先从简单的电路开始学吧,例如CMOS电路

网友:
要有电路基础才可以看懂电路图,要想深入还得靠自己呀!
跑多了就会觉得没什么了!

网友:
我觉得跑线路就要找一块废板子,跑到哪拆到哪,跑到看不到了就把碍事的元件,接口,插槽什么的拆掉,线路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2007-06-30):
就是有些线路穿孔后很不好找。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什么点子都有啊!!

网友(2007-09-10):
看见主板上的线就头都晕了,还要一根根线去找,唉,有无好的的方法呀

网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网友:
是不是有个放大镜会好点啊

网友:
有的板子是好多层 的吧? 电路不一定都是在表面的 。是吗?

网友:
跑线路 就跟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不知道路一样 跑的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 其实真正维修起来跑线路的时候不是很多 但是不会跑是不行的 比如开机线路 如果说短路的话在去跑开机线路 怎么查得到 都是接地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上面的问一下

怎么绑啊?我也想绑个铁丝试试.

网友:
跑的多了明白的就多了
而且对各个元器件也了解了

网友:
据说,跑线路是最高的修理境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啊

网友:
是不是根据主板上的线来跑的啊,但是线也有粗细的啊,是细的还是粗的啊,请说下,谢谢

网友:
呵呵
我也有个办法
但对主板"受伤"会很厉害
就是把两个笔头其中一个用磨刀石磨尖
呵呵
保证你能一下找到
但主板的线是很多咯
关键是多跑
我现在就在练习中
加油
对LZ说
也对自己说
哈哈

网友:
那可是修主板的最高境界了,呵呵

网友:
看大家说在苦我要好好学习........多谢谢维修高手

网友(2007-10-22):
多学多练!!!!!
学习中!

网友:
慢慢学 慢慢练

网友:
是啊,我是新人,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
最麻烦的事 但是不做是不行的

网友:
最好的就是有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用的板子是四层的 。中间有一层是地线 。 一层是电源。 表面的2层是信号线 。好象就这样的

网友:
跑起来是有点麻烦,但时间长了就通了

网友:
从现在开始,学习跑线路!
看了这么多,多少想去实践下。

网友:
要有耐心,时间长了就容易了

网友:
对着电路图 多练习练习啊!!!经常跑跑啊 熟能生巧!

网友:
还是要潜下心来跑跑。

网友:
实践出真知,老老实实找一板子练吧。

网友:
眼花也得看,到有一天你不费事就可以找到,就不费眼睛了

网友:
是啊,难啊,我有块主板在本论坛发了好几个了想要个电路图还是没有,跑电路学难啊,主板是华擎主板的电路图,型号是P4I45D,大家有没有啊,有个下的地方也好啊

网友:
绑绣花针,好,谢谢这方法。。。

网友:
各位版主有没有跑线路的视频教程呀?我是一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2007-11-24):
呵呵!熟能生巧~!!!1

网友:
我也觉得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试就行,看通不通

网友:
最好跑完电路后,能画个电路图,这样自已时间长了,就懂了很多。

网友:
那要是芯片连接的,拆掉后是不是跑不下去了啊,比如在IO芯片上,脚不同,但有这个原件连接还好跑的,但如果没有那个芯片还能跑下去吗,谢谢了

网友:
我是新手,电路图虽然费点神是能看懂,可是一见到板子就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2007-12-30):
明明是通的但蜂鸣档就是不响
据说板子表面涂有一层绝缘玉油。用万用表笔跑到一个小孔时连一下蜂鸣 档就是不响。看维修视频时看到老师也是这么做的。怎么自己连时就不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手机买买看了不行的话不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 找个比较好跑的“路线” 就是找些简单的东西现熟悉路
慢慢深入 虽然都会说连 但是总有个"标" 才好把

网友(2008-03-09):
诀窍没什么
就是多动手`
练习练习再练习
几次 十几次后 或许你自己就知道走向咯

网友:
学技术很枯燥的 但学会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2008-04-17):
我跑的那个板子的小孔都不透光的,表笔怎么点也不会响啊.我快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