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高压板输入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7-05-27):
菜鸟分不清高压板输入端的+12V 和地接口,连接线一条是有×标记,另一条有粗实线段标记。
参考电路分析觉得粗实线标记那条应是+12V输入,×标记那条应该是接地的,但是没有十足把握,不敢轻易上电。
高人能否指点下? 谢谢!

网友:
一般2条地线,2条12V供电,1条BL(这个要接),1条ADJ(亮度调节,可以不接)
通俗点,连螺丝就是地,连电感就是12V....大概就是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找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的一端接地,一端为+12V供电。同时在PCB板上,面积最大的一般都是电源地。只要确定了接地和VCC,对于on/off和ADJ端就好判断了。

网友:
kan

看十二伏的接口后有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