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054N的代换?

楼主(2007-05-27):
技嘉845PE-RZ上主板不开机,查出显卡工作电压不正常,是由APM3054N输出的,没有相同的MOS管,请问可否代换,代换原则是什么?
不开机

网友: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我看了夜雨十三天的南桥发烫,整机无复位的专题维修经验,要查AGP工作电压,非常感谢他,不过我还想知道为什么AGP工作电压不正常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
这个事就要问INTEL的工程师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
先量量南桥的对地电阻,再确定是APM3054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