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7):
在焊芯片时,引脚和焊盘好对不齐,好不容易对齐了,在用烙铁固定四个脚时,本想先用手或者镊子压住,可就在用手或镊子压时,一接触,又偏了点,在对齐上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芯片

网友:
就这里边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除了多练,别无他法。熟能生巧。
[
]

网友:
不忙时!!多用板子试呀!!

网友:
就一个字,练 这贴子还用发啊烙铁技术不过关

网友:
你在焊接之前把焊盘上的锡清理平后,再放芯片在上面,用手对好按住,用936加焊4个脚就不会偏移了。

网友:
大点的芯片我也是这么做的,小的用手不方便,我发现如果对齐了,然后不管用手,还是用镊子,只要一压的方法来固定,再焊的话,一压非要偏移一点.

网友:
无非两点,芯片引脚不齐或焊盘不平整。

网友:
在于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