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LCD花屏,如何修?

楼主(2007-05-27):
一台三星的17寸LCD 表现为花屏。(屏幕上的字尾部有拖影,很严重)拆开对屏线重新插线,故障排出。但用上几天故障复现。对主控芯片以及高压板各点加焊后故障清除,但用不久又有同一问题!我都快崩溃了。
各位同行:是不是MCU 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修?

网友:
楼主弄不彻底,这台LCD要赖上你了

网友:
此类不稳定的故障只能用替换法排除。

高压板不会造成拖尾的。驱动芯片附近的电容电阻是否有虚焊,仔细补焊一下。

网友:
全都补焊过。无效果!!

网友:
应该是液晶板电路上的事,不是驱动板上的故障,也就是液晶板的所带的那块电路,估计是有电容电阻之类变质所致。

网友:
有可能还是屏线或接口,我有遇过相同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不用说拉 不是显卡 就是MCU

网友:
液晶屏有黑点怎么修

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右下角一小部份有黑点
不知道怎么修
谢谢赐教

网友:
你的屏IC是什么芯片,要是三星专用的芯片LXD91811系列需要换,三星的MCU坏的多,还有你先焊一下屏线的接口。

网友:
屏主芯片LXD91811这个型号就是这个

网友:
先换根屏线吧!!!!!!!!!!!!!!!!!!!!!!!!!!11

网友:
看来有些难度了。。。。

网友:
统一楼上的。
看来有些难度了。。。。
等高手

网友(2007-06-29):
应该是接触吧```替换一个一个换着试哈

网友: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看见楼上的一个朋友说屏幕有拖影不是MCU问题,怎样判断的,MCU主要负责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