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的NF4单芯片板子的过不了内存?

楼主(2007-05-27):
修到一块MSI的NF4单芯片主板。型号忘记了!故障是开机内存自检不过,报警(跑码至D4)!起初更换内存无效。经测量内存槽供电 时钟 复位等均正常!而后刷新BIOS无效。压单芯片RST没变化.现在该如何修?

网友:
量SMBDATA和SMBCLK

网友:
cpu和cpu座子

网友:
NF4芯片组 好想不管内存  内存是直接到CPU 的

网友:
SMBDATA和SMBCLK都正常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扩孔的吧。

对了,你能告诉我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A:
MSI   K8N-NEO4-F

网友:
楼主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无外乎上面各位大侠的回答了
我顺便问一下,NF的板如果不过内存,有没有必要打内存到NB的AD线呢?
通过AD线可以判断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刚刚看到断煎NF3的修复过程,也是内存不过,换IO搞定
如果实在没辙,不防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   K8N-NEO4-F

印象中K8N Neo4-F主板,不应跑D3,D4的代码,请你确定BIOS的正确性。这款主板用的是Award的BIOS,内存不过应是C1之类的代码。

另外,看下DEBUG卡是不是好用的,再有就是要加热一下NF4的BGA。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故障修复了!我在无意中碰了下主板的右下角竟然能自检了!(CPU座朝上)后来松开重启竟然又不过内存!然后主板下半截悬空向下压右下角又能通过!明显的NF4虚焊!重新植珠修复!

网友:
NF4空焊是这个板的常见故障,所以我才问你SMBCLK和SMBDATA有没有问题,多数都是这两个点空焊才引起内存不过的,因为NF4 BGA与内存有关的点就是这两上。

网友:
我测是正常的呀!该不会是我测试点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