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NFORCE3-A一例

楼主(2007-05-27):
1处理过程:
ECS的板子一片,现在为诊断卡跑到C1后复位灯长亮.此时板上所有的时钟信号都没有了,时钟IC是集成在NFORCE3-A桥内的,而且南桥合一,(见到这种板,心理都有点怕怕 )量到桥的供电管子Q50和Q46均无输出,D极电压正常,G极无控制电压,跟线查到是从LM358出来的,LM358的12V供电正常,直接换了LM358,还是同样的现象 .LM358的2脚和6脚还经小的普通N道管连到桥内,难道桥挂了?????!!
这时突然想到前段搞过IO引起时钟IC不工作的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ITE8712F-A这个IO换了,板子OK!!!!!
2\反思:
这时再回过头来想一下,板子跑C1后桥检测到IO的不正常,然后发出信号使LM358切断Q50和Q46这两管子的控制电压,停止给桥供电,桥不工作了,当然就会不有时钟输出,也就不会有复位了,难道这是NF桥片的一种自我保护???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对,唉,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沙发
总算弄到沙发,再来问问:SMBCLK/DATA量过否?

网友:
唉 又是I/O
记得了~

网友:
IO,记死了。。。。
要备货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故障点,换个io先,感觉io出问题概率很大

网友(2008-02-12):
楼主好经验.特别是楼再加上楼上的讨论与补充.学习了.

网友:
学习大家的好经验,呵呵~~~~~~~
详细的过程~~~~

网友(2008-04-06):
以后修啥都要考虑到IO,这死东西老惹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