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的内存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点不亮?

楼主(2007-05-27):
手里正好有两条DDR400 256MB的内存..都是有问题的.一条是可以通过.进WIN后内存显示正常.但总是蓝屏,怀疑有颗粒坏.另一条,也是一样的.打磨条,不能点亮.这就怪了.按理说打磨条易坏颗粒啊.但为什么另一条有坏颗粒怎么能点亮>..PCB版有的元件好少.特别是金手指连路上应有电阻的,但这两条PCB版上都没有.中是有空位但没有元件,只用什么东西涂了一层.这种PCB是什么版子?

网友:
那种是把电阻作在了PCB中。

网友:
那样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我记得有个人在论坛上说他的内存条老是掉下电容来,这种pcb肯定掉不下来了。

网友:
都是颗粒坏
坏得不严重的(只有几个区的)就是蓝屏死机重起,坏得严重的(比如地址线断,数据线断)就点不亮。

网友(2007-07-11):
怎么不用软件测试下,应该能测出来的阿

网友:
内存有几种坏法:
1.PCB板坏,如金属化孔两边不通;断线;小电容漏电;电阻短路或变值;金手指烧坏或接触不良等。
2.内存颗粒坏。
3.SPD坏,包括数据丢失和芯片坏。
DDR内存对SPD的数据非常敏感,只要SPD数据不对就不能工作。我修过的DDR内存有一条就是SPD数据第一行全部变成“0”,导致点不亮,重写SPD后修复。不稳定的DDR内存也可以修改SPD内存降低工作频率修复。改另外,SD内存和DDR不同,SD内存不需要SPD芯片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