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复不能拉低的,都怎么修好的?说一下

楼主(2007-05-27):
测试卡rst长亮
如题
我先说一个,记得以前修过一个复位高的。电源部分换了一个管子就好了。
还有一个是换电容。也修好过
[
]
电源

网友:
什么叫复位高?复位信号在短接RST排针的时候,不能拉低吗?具体是那一个复位信号?
说的详细些!!!不然以后这样贴没有例外,只会被删。
没有人愿意去猜测你的意思,

网友:
RST排针的时候呀。那你说什么叫修复位高?

网友:
用词要规范,那叫作复位信号不能拉低,另外,那一个复位信号不能拉低?PCI的?IDE的?CPU的?AGP的?

网友:
那叫作复位信号不能拉低?不还是高~

网友:
哇不是吧,,那不是一个概念耶\

网友:
是吗?今天又学习了。谢谢你们,只有问错的时候才能学习到知识。哈哈

网友:
你用错误的方式问,就会让人用错误的东西回答你,你自己考虑啦

网友:
为什么看到错误的提问反而会印象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