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论坛上说的方法做了一次BGA植珠试验

楼主(2007-05-27):
我用的是修手机用的焊宝助焊剂,8块钱一盒的,先涂了一层薄的,然后用钢网漏锡珠,漏完了拿掉钢网,再放到平板发热器上底部加热,这时问题来了:焊宝助焊剂在升温后变得象水一样稀,不再具有粘性,这时锡球还没融化,就已经偏离位置,有的甚至扎成了一堆,等到锡珠达到熔点后结果肯定不用想了,这次试验以失败告终,目前粘性好的助焊剂是关键,是什么样的助焊剂才能达到要求?否则无钢网加热根本做不到呀。

网友:
助焊剂没问题,只是你涂得太多不够薄~再试试吧....

网友:
助焊剂一定要涂得很薄,我记得小永还是谁说过涂后用刀片刮掉。很薄很少就不能流动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植珠台.就好用了.
明天有空我把图贴上来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钢网 再熔化呢?不去钢网不就可以防止流动了? 我没见过植株的东东 猜想的
lz请问 你植一次蛛要花多少时间?

网友:
熔珠后再去网,除非你水平有我师傅那么高

网友:
我又试了只涂很少的焊宝,还是会移动只是移动少一点而已;

带网加热我也试过,钢网已经起翘了,现在我估计要植珠台才能顺利,毕竟固定对位比较准,我在网上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售450块的,我认为在广州深圳还要更便宜,过几天计划去一次深圳,顺便购置一点工具。

网友:
对了,植珠的时间确实是个问题,特别是布珠

如果涂好助焊剂后再上钢网,钢网都会沾上少量的焊宝,由于粘性,珠子滚都滚不动了,更不用说自动从孔掉下去,如果要一棵棵放到孔里,那没半天下不来,所以这个利用助焊剂粘性的方法可操作性还比较成问题。

网友:
过段时间,我非亲自试一下,估计比你现在留的膏还要少。前面讨论的时候有几个做BGA的都说了,我还是相信他们的说法的。

网友:
我也好几次没搞定,可望多了解一些再搞了,好晕呀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去钢网的时候,稍微加热钢网就变形,翘的利害,更本无法使用,这个时候,NND,钢网上还粘着锡球,锡球更本不接触
芯片,去了钢网,其实锡球很难漏下去,漏下去后,一吹,助焊剂就融了,锡球跑到一边。

听说有可锡球一个熔点的助焊剂,什么拿到再试试吧。

网友:
有机会也要搞一套植株台来用,手工吹好难哦

网友(2007-09-20):
钢网选择很重要

植锡时网的选择很重要的,我买过很多次网才买到一次能用的,其它的加热后变形严重,如果有耐心的话不用网也得,但要一粒粒的排好珠就可以加热了,只要你有心做练两三次就会成功了,我做的BGA不多,但成功率都很高,主板、显卡都做过,就是笔记本没做过。想交流的我加我QQ,但不一定有空跟你们聊。QQ575129555

网友:
的确是助焊剂太多导至的,助焊剂一定要打的很溥,用手沾一点涂少量就可以了....隐约有一点就可以了,可以粘住球球就可以了..

网友(2008-04-03):
助焊剂还是有关系的  粘度高 稍微厚一点也没关系  更不用夸张到用刀片刮,我是漏完球以后就把钢网取掉,然后用风枪小风量融化,很简单

网友:
好啊好啊,大家最好是都把自己的换桥的方法与图片传上来,共同分享。我还不会换桥呢。

网友:
助焊剂根本就不应该用黏度大的,因为这样涂不开,黏度大的,效果都不好,别去用什么破焊宝,推荐用BGA焊膏,很薄的,其实球只要稍微有点粘,就可以粘住了,也不一定要买植球台,找个铁皮,贴上双面胶,然后把芯片贴上去,上非常薄的一层焊膏,放进一个盒子里,把钢网放上,倒上球,多倒点,然后用个细铜丝一刮,把多余的球刮掉,脱网,提起的时侯2个手一起提,这样基本上不走位,稍微移位的地方,用细小的东西整形一下,球没粘上的地方,补一下球,不一定要非常中心,因为如果采用BGA焊膏,加热后球会自动精确归位的,没焊盘的地方,那些球用烙铁拖掉,然后吹,我过去也采用背加热,这样更难做,因为球不肯到位,就是要用风枪小风吹,温度不要太高,不要超过350度,更不要长时间加热,否则芯片上的PCB很容易鼓起来,这样一个过程,10分钟就完成了,多余的球,都在盒子里,回收再利用,

网友:
我值锡是把钢网留在上面  然后放在锡炉上 温度260  烤  锡珠到位后 钢网是很容易取下来的  因为在背面加热 钢网不变型  效果很好的

网友:
胶布一贴 上珠 拿掉钢网(没植好的用镊子)  风枪一吹(风低温度低 到珠贬了为止) 一切OK

速度非常快  哪要搞的这么麻烦啊!

我这一个朋友 搞这个麻利的一塔!~~~我搞一片 他能搞2片。。。

网友:
背面加热! 钢网不变型!!

网友:
都是厉害角色,只能学习了!!!
ldwl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