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5-27):
内存SPD芯片是用来作什么的?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刷写?谢谢
芯片

网友:
1。给bios和电脑提供使用内存条的参数。
2。数据坏掉、想超频、想假冒等都是理由。

网友:
3.不开机,测试颗粒好时刷.
4.容量发生变化,刷.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好的也可以刷,坏的也要刷~~~~~~~~~~

网友:
SPD是记录内存基本参数和生产过程中的测试数据的

网友:
不错
有时要换SPD

网友:
还是不很明白,学习!!!!!!!!!!!

网友(2007-08-19):
把内存的SPD比作是主板的BOIS是否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