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引导!

楼主(2007-05-27):
各位大侠,本人下岗后刚找到一份工作,原本是负责安装系统,现在老板逼上梁山,要我搞主板维修,否则失业。为了保住饭碗,恳请各位多点指教。谢谢!!有台电脑,用硬盘、光驱都不能引导启动,自检过去,就剩下左上角的光标在闪,其他什么都没有反映,到底怎么回事,恳请指点!!!谢谢!!!

网友:
我估计BIOS里面都没发现硬盘和光驱。先清一下BIOS跳线在说。。。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可能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IDE接口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试一下软盘引导

网友:
问题

先清一下BIOS跳线在换一下数据线

网友:
BIOS问题,不行重刷,应该可以从软驱引导。

网友:
把板子留着自己研究吧  我也遇到过一块这样的,除了上边所说的排除方法以外,BIOS我也是跳过了,硬件的全部换过 就差一块主板,没换还是左上角光标闪,到最后板子还留在桌子上,也在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今天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搞了很久,最后把光驱硬盘跳线跳好,把硬盘插在第一个IDE口就搞定了。。
不知楼主试过了没有!!!

网友:
今天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搞了很久,最后把光驱硬盘跳线跳好,把硬盘插在第一个IDE口就搞定了。。
不知楼主试过了没有!!!

也试过这样的!

网友:
自检后的设备列表里都有光驱、硬盘这些设备吗?
按Pause键可以暂停。

网友:
是啊,在BIOS里面能发现硬盘和光驱吗

网友(2007-08-19):
也许是BOIS的数据丢失。

网友:
必须确定你的硬盘有引导区~

网友:
这种基础的问题都搞不定,更别谈维修主板了。

网友:
我的分析步骤

1.先得确定是否是硬盘是否坏了.(包括系统坏了,有坏道),还是数据线坏了.
2.然后从主板上的各插件下手,例如:换换CPU,内存,显卡.
3.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主板拆下来,用万用表查查IDE口
4.如果IDE口没总是话,再测测主板上的其它原件
最后还不行的话,推荐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