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3停止

楼主(2007-05-27):
主板由一系列代码转到FF,然后直接跳D3后一直停在这里,显示器也没显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考虑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内存问题,换别的内存也一样,这台机的内存插到别的机上也能用.

网友:
内存槽、供电、AD线信号这些如果你确定都正常,北桥就有问题了。

网友:
恩,谢谢张先生,我试试测量看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
谢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原来是主板BIOS芯片接触不良,用手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够简单的问题,可是找起来去会找死人

网友:
可能开机就进S3,S4了

网友:
首先要看内存供电,可能是内存旁边的管子烧了.第二再内存槽换个插.要是不行也有可能是程

网友:
如果以上朋友说的还不行 就直接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