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红色的液晶

楼主(2007-05-28):
我今天修了一台杂牌液晶;他拿过的时候!他说;偏暗;我帮他试了一下;是没有红色;我测了一下数据线;没问题;因为;以前没修过三基色的问题;没办法下手;老大请给点意思啦!

网友:
可不可能是这块芯片有问题啊?有很多个脚;对于这个脚位电压也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至屏线的驱动IC之间的24BIT位中8位是红色的,检查一下相关的电阻电容。

网友:
面板可调吗?有点关键哦

网友:
查RGB输出的二极管和ROM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