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装显卡驱动 和南桥有关吗

楼主(2007-05-28):
AGP似乎是北桥的专属 但估计和南桥也有很大牵连 一直没关注到这点 偶尔遇到一块845板 无复位 跑线路确定南桥故障 清洗南桥并加热烘烤后
复位正常 跑码正常 也能安装系统了 但就是显卡装不上驱动 一装驱动就死机 换了N张显卡 这些显卡在其他机器上试过 而且xp都自带驱动的
就是怎么都装不上  机主反映原先都正常的 (能安装显卡驱动 )一次热拔插还原卡后 主板点不亮了
现在主板修复能点亮 但无法安装显卡驱动  似乎和南桥有极大关联

请高手释疑一下 南桥和AGP有哪些相关的电路

网友:
我觉得和南桥肯定有关  好像有例子 过26不显换南桥解决的 南桥似乎和AGP有某些重大直接关联

网友:
先换一下显卡插槽看看怎么样?
在就是供电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