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PE主板怪病介绍

楼主(2007-05-28):
华擎P4I45PE主板 故障为一条内存槽可能用,一条内存槽不可以用  内存线路正常 时钟正常 供电也正常 BIOS也刷了还是另个内存槽不可以用 没有办法了 请教各位大侠高手帮忙分析这块主板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
换个槽子,检查一下对地AD值,

网友:
槽换过了   对地AD线也正常

网友:
有的板子就这样~只能用1槽
找两条一样的内存 把两个槽都上上应该可以OK!

网友:
是的
这是厂家对内存检测设置的问题1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但有一条不可以吗?   为啥里面用的同一条内存可以用,但放到外面这个槽就不可以用了 什以都正常 难道是出厂的问题  还是北桥线路上的事情呢 ?

网友:
这是主板厂设计的问题
一般很难解决

网友:
这个是主板设计的缺陷造成的 以前曾听过这种问题是因为主板在自检时 只要检不到第一槽的内存 就停下来了 我一直寻思着厂家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通过更新BIOS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