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 不能插视频信号线

楼主(2007-05-28):
这个机子在一插上视频信号线的时候 就黑屏 等拔了线 马上就有检查信号线的提示 而在插上的时候连指示灯都不亮了
黑屏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样的问题 是 VGA线 接错了。(客户的VGA接头 断线了 ,在其它地方换了接头后,不连接主机 提示无信号输入。一连接主机就黑屏)

网友:
换掉C455就行

网友:
现在是有时候能开启 有时候开不启 检查二次电源的推动电压有问题 不到2V 在1V和2V之间跳动 显示的画面也是行副拉不开 画面跳动 有时候还不显示 行功电48V 二次电源电压太低 48V 好象就是没有工作的样子
换了TDA4856还是不行

网友:
查一下频率识别电路!

网友A:
将互补推挽放大管(就是二个三极管组成的对管),换了试.

网友(2007-08-11):
二次电源坏了,这种问题不多,我修的是二次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