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P4X266) 威盛VT8233芯片组

楼主(2007-05-28):
是啥主板?在网上没查到,想刷BIOS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刷BIOS

网友:
看编号象是ASUS的

网友:
看南北桥一样,时钟一样,IO一样的就直接刷一下(记得备份原来的)
[
]

网友:
暗红色,我就是找不到BIOS

网友:
不知道是啥主板就不好找BIOS了

网友:
找板型差不多一样的,南北桥相同的,IO一样的,时钟芯片(14.38晶振旁边)一样的。刷上去看看(记得备份你原来的)。
如果你找不到,就去ONDA的网站找一样的板的BIOS试一下。
成功了记得请我吃饭。

网友:
比较像ECS的代工板。。。

网友:
传张照上来看看
这种只知芯片组型号,如果没有什么图片的话,是很难猜的.我有几块双敏的板子,和你说的差不多,南桥也是一样的型号.I/O为83627F
[
]

网友:
在网上是可以找到的
细细找找

网友:
新天下的这种板也很多啊,

网友:
好象是VIA自己出的一块板吧,去VIA官网查查,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就是VI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