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2接口无法使用,如何修?

楼主(2007-05-28):
最近遇到几块ASUS CUPLE-VM主板,REV1.03,VIA8601A芯片组,都是一样的毛病,故障现象如下:

1、只在IDE1接口上接硬盘,可正常使用;

2、在IDE1接口上不接硬盘,在IDE2接口上接硬盘,则有时可以认出硬盘,有时不认,即使认出来了也无法从该盘启动,自检结束到引导操作系统时就停住了

3、如果在IDE1和2接口都接上硬盘,则:
     (1)如果只认出IDE1硬盘,则可以启动,但IDE2上的硬盘认不出来,等于没接;
     (2)如果可以认出2个硬盘,则无论设置为从哪个盘引导,都无法启动,自检结束到引导操作系统时就停住了

4、如果挂一个硬盘、再挂一个光驱的话,无论BIOS里设置成从哪里引导,都无法启动,自检结束到引导操作系统时就停住了

5、如果挂一个IDE硬盘,再通过SCSI卡接一个SCSI硬盘,无论BIOS里设置成从哪里引导,都无法启动,自检结束到引导操作系统时就停住了

6、2个IDE接口的第1针都有5V的电压,复位时也有正常跳变,

7、IDE1接口中各数据线的阻值约为580,IDE2接口中各数据线的阻值约为430,不同的板之间略有差异

8、IDE接口附近的330排阻,全部在路测量过,阻值均为33,没有发现异常。

9、清过CMOS,刷过BIOS,换过数据线,无效。

应该不是主从跳线的问题。因为2个硬盘,一个是设为主盘,另一个是设为从盘的,分别接在2个IDE口上,应该怎么接都没问题。

弄到现在,结论就是:只能挂一个硬盘,而且这个硬盘必须挂在IDE1接口上,才能正常启动,其他任意挂接方式都不行

我不是开店的,学主板维修纯粹是业余爱好,修到这里,修不下去了   ,请高手不吝赐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威盛的南桥容易出现IDE故障

网友:
测试IDE的中断信号及读写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小胖如何测试这些信号,是测电压还是测二极体值,怎么样为正常?

网友:
测二极体值,500-700.

网友:
很正确
在就是看看电阻有没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