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S7-E修复过程

楼主(2007-05-28):
修到片ABIT 865PE的板,开始不复位,但是碰下晶振就好了。(因为以前修过这样的板也是ABIT的,不知道可不可算是通病),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后能点亮,但是不道1秒就重新跳到C1C0,然后测试内存个测试点,均OK,然后刷BIOS,无果,最后想了想,因为没换晶振前,拿手碰晶振点亮过,但没跳回内存,怀疑为BIOS座接触不良,加焊和压紧都无过,按压南北桥没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换了个CPU,故障排除。。。。
请高手过来解释下,扩孔为和会导致不过内存?
/反思:
因为之前直接拆出CPU,才会想到换个U,不然可能钱都没的收了。但是那个U确实是好的。

网友:
真的是扩孔吗?还是cpu针脚有氧化或锈斑?你洗过cpu针脚吗?

网友:
没洗,放别的板上OK,张老说的对,可能是针脚氧化。。。
可是CPU脚氧化为什么会导致点亮后马上又黑屏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