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O芯片的焊接

楼主(2007-05-28):
我现在用风枪,拆下IO是没问题了,这个也简单。

问题是,我总是最后一边对不齐位置。

我具体如下操作的:
先用烙铁沾松香后把焊盘弄平整(不过这样就把锡去掉了,容易虚焊,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对准了位置,4边都对齐了,在4个角上用烙铁焊住1-2个引脚,把IO固定住
再用风枪吹,每次吹一边。吹的时候,我总是怕虚焊,所以在拿开风枪的瞬间,我喜欢拿镊子在IO上面被吹的那一边轻轻压一下IO。
就这么轮流吹焊4边的引脚。
可是,问题来了:吹前3条边的时候还能对齐,不知道为什么,吹好后,最后吹的那条边总是有点歪,引脚总是不能象前3条边那样对的齐,引脚甚至会碰到相邻引脚上的焊盘。

照道理,我前面已经固定了IO,吹的时候应该不会偏移位置,可为什么总是吹不好呢?

高手帮我看看,我上面的操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我也总对不好IO的脚位,好难对哦

网友:
找个高手...看他们怎么做的..

网友:
用镊子压中央,同时吹四边,有虚汗的地方再用烙铁

网友:
对好固定三个脚后,用烙铁手工拖焊可解决问题,不会出现移位.

网友:
固定好四面的能上引脚后就大胆上锡,不要怕,多于的锡会自动流走,最后再加点助焊济再用烙铁焊下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风枪拆过了,对好脚后直接同时吹四边,一会就搞定了,不过不知道坏了没,没温控的风枪,

网友A:
我是用手按住的,以前用镊子把握不准,用手对准然后按住,用风枪先吹一边,移开风枪使之冷却固定,然后用镊子按住吹其他三边

缺点是有点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手按住的,以前用镊子把握不准,用手对准然后按住,用风枪先吹一边,移开风枪使之冷却固定,然后用镊子按住吹其他三边

缺点是有点烫手,

有点烫手???
应该是非常烫手吧?

我肯定是受不了的。

也许我太细皮嫩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风枪,拆下IO是没问题了,这个也简单。

问题是,我总是最后一边对不齐位置。

我具体如下操作的:
先用烙铁沾松香后把焊盘弄平整(不过这样就把锡去掉了,容易虚焊,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 ...

最后对不齐 是因为你用镊子压的时候 IO 轻微的移位了!  我以前学习焊接的时候就是这样,3边对的非常直,最后一边要吗连线了,要吗 就是向一方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对不齐 是因为你用镊子压的时候 IO 轻微的移位了!  我以前学习焊接的时候就是这样,3边对的非常直,最后一边要吗连线了,要吗 就是向一方倾斜

那请问:该如何操作才不会这样呢?

网友:
我在焊下坏的后等焊盘上的锡还没冷的时候直接把新的芯片放上去.
很容易对齐的.然后用烙铁补.很快的.

网友:
楼上的手脚有那么麻利吗?
引脚都不清理一下是非常容易短路的
顶一下18楼的.............个人觉得只有炼过铁纱掌的人才能这样做

网友:
我觉得正确又快的方法为:清完引脚,烙铁固定4面中的任一一脚,上锡,拖锡,收功.
搞维修烙铁的基本功是要有的,不要一味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