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05-28):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网上缺乏这方面的资源
F24002.4G频率测试仪
特点:
总线控制智能多功能2.4G频率计。
具有测频、测周期、测晶振、计数功能。
全电脑控制的轻触型接键和键音功能。
特为科研开发,生产测试、移动通讯、电子维修设计。
使用注意事项:
1、测量高电压,强辐射信号频率时,有线方式应串接大阻值电阻,无线方式应将频率计远离辐射信号源。使信号衰减后再进行测试,以免损坏仪器。
2、在测量100MHz以上的信号时,测量连接线应尽量的短。
3、有时仪器可能出现下列现象,数码管显示出非正常数字(缺笔画);数码管会停止刷新数字:这并非仪器出现故障,只要断电,重新接电或者按下暂停键,仪器便可恢复正常工作。
4、请勿将仪器置于高温,潮湿,多尘环境,并避免剧烈震动。
信息内容INFO:
供应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 概述:
f1000l,f2400l,f2700l,f3000l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它具有8位高亮度七段led显示,4功能作业,低功耗线路设计,体积小,重量轻,高稳定性的晶体振荡器保证测量精度和全输入信号检查。全部功能是一个微处理器完成。
技术参数:
technologyparameter
联系方式:
公司: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兆信电子仪器设备厂
联系人:谷文涛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都会100b座24g
邮编:518031
电话:0755-83957113
Email:http://www.zaox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