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8):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一台15寸的显示器流电很大,用手碰到信号地都会麻,如何才能修复?我怀疑我的一块主板烧了都是与流电有关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不是流电是漏电吧??

网友:
显示器一般不会漏电的。
一般都是没接地线的缘故。如果有条件,你可以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电阻。

网友:
那个是正常现象,是我们国内的线路安装有问题,ATX的电源和显示器都会两个滤波的电容直接接地滤波的,所以只要接了地线就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先插VGA线再接显示器电源应该不会有漏电了。

网友A:
"显示器流电怎么办"吓我一跳...

网友:
楼主不妨穿个绝缘的胶鞋 去碰它 被电到的机会就少得多了啊

网友:
不是的,用电笔去点机壳会亮的,本人对开关电源的维修都小有心得,但就搞不明白,你所说的有一个电容应该是 471 吧,那是一个用来防干扰和高压的,一台好的CRT显示器是不会漏电的,如漏电就一定有问题,且还是在电源部分,在不换大元件的情况下,各位高手可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你不要穿拖鞋之类的,尤其是有点湿。肯定会麻。最好是穿绝缘的鞋子

网友:
开关电源对大地是带电的,如果注意了绝缘还能感觉到明显的被电感那可能是一些隔离电容老化产生的了,带换下开关电路的一些电容,通常这些电容都是耐压很高的容量小的

网友(2007-07-02):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提的更换隔离电容看来是有点道理,就算不行都已接近成功了,谢谢!

网友:
把插头调反转再插试试看。。。。。。。。。。。。。应该好点

网友(2007-08-01):
先把所有的隔离电容换掉,就是那些容量小,耐压高的那些小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