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rock主板代码跑27不亮

楼主(2007-05-28):
有一快Asrock  p4i45e 主板代码跑27不显示!电压 时钟 复位 都正常,然后刷BIOS,可刷过还是一样接着以为I/O出了问题就随手换了I/O,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用显波器测量PCI的,测BIOS是否工作的测示点,测量显示代码跑到27就没有双杠波形了!请教各位老师!!!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之前代码,不插内存d3,插上内存,显卡后,代码按顺序跑到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显波器测量PCI的,测BIOS是否工作的测示点,测量显示 ...

请教,PCI上测BIOS是否工作的测示点是哪一PIN?

另外跑27不亮应该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电压时钟复位还有到北桥的AD线

网友:
应是帧信号吧。我想不到其它的。

网友A:
想北桥虚焊,压一压看跑的完不?
上次碰到一片板,跑24,轻压北桥过码到26,清洗北桥就好了
27的倒没碰到过

网友:
可能他用的卡就是那种10块钱的,上面根本没有按键
要四位的测试卡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没看懂我说的话,我问你的是诊断卡在27之前的那个代码是什么

诊断卡上有按钮,不是摆设,是有用途的

原来按钮是起这作用的,我今天才知道!!!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北桥虚焊,压一压看跑的完不?
上次碰到一片板,跑24,轻压北桥过码到26,清洗北桥就好了
27的倒没碰到过

北桥虚焊洗都能洗好呀?不是加焊么?

网友:
对,我用的是2位数字的检测卡,我刚刚去冲洗过南 北桥了!还是一样~~~那位老师多多指点指点啊,急 急 急

网友:
查AGP到SB的AD

网友:
是AGP到NB吧,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介意楼主:1:不要看跑什么码,码只是个大概,要学会看灯
     2:跑到哪里另一个方法可以用示波器,看他的波型,也能判断到哪一步

最后就是确定冷启动到底到哪一段:CPU寻址(也就是CPU有没有运行,看IRDY灯)——跑内存--跑显卡

问题出在哪一段才好办事!!最后请大家对自已能否有个要求:不要凭感觉随便换哪一个,要有根据,不知道不要紧,不要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网友C:
楼主这个名字我很不喜欢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在就是32。768晶振

网友:
对于AWARD代码的BIOS来说,20-2F都是初始化SLOT的代码。

可以按照25代码的维修思想来修,这个代码的贴子论坛上有很多,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名字我很不喜欢

楼主的这个名字取得确实有问题,我上小学就晓得"不耻下问"是指向不如自己的人求问不以为耻。难道楼主就是超高手了吗?你在论坛提问,问的都是不如你的人了呀?

网友:
名字就无所谓了!他又没有反党反国家!
  我感觉还是应从显卡查起走,供电  时钟 复位 AD线是否短路或断路!
  再有就是北桥了!
我也遇上一块板,跑27报错然后跑完,但无显示! 后确认为N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