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XC谁知道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7-05-28):
而且有的时候不记忆 有的时候记忆 画面有的时候开机就变化了

网友:
按住单键飞梭,就是那个园的不放,再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就可以了!画面上出个f,进了工厂模式了!

网友:
晕 这个不是单键的 有5个按键的 百度上没有

网友:
如果是五键的,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加电.

网友:
检查一下ROM芯片

看是不是引脚氧化虚接了?或者重写一下数据.

网友:
按EMC显示器的工厂模式的方法进入吧

网友:
那几个案件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