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大大,CPU制造工艺问题

楼主(2007-05-28):
在网上拜了GG大神,也没查到.我们知道,晶体管主要分成双极型晶体管(如
三极管
)和单极型晶体管(如
场效应管
)两类.而制造IC的据我所知主要有TTL和CMOS两类,那么CPU主要是由这两种中的哪一种制造的呢?大部分资料上都直接说CPU是由晶体管造的,但具体哪种没说.各位大大们有知道的么?小弟诚心请教.
cpu

网友:
看看CPU内部结构
http://group.zol.com.cn/frmView. ... .cn/4/28_33994.html

网友:
楼主问的意思可能是:CPU 里的晶体管是双极型晶体管还是场效应管,如果是双极型晶体管,是NPN还是PNP,如果是场效应管的话,那么是结型的还是N(或P)道的管子……

网友:
呵呵,这个大可不必去深究吧…………